求助三菱GX Works2软件为什么打不开8.52版本做的程序

楼主(2014-10-24):
求助朋友们指点下,是不是软件哪里没有装好。8,52所做的程序用GX Works2查看时文件格式都不对

楼主:
补充:电脑系统W7 64位,在另一台XP系统上也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A:
在文件里选择打开其他格式文件,然后找到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样做,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C:
楼上解释的太到位了,顶一下

网友D(2014-12-01):
ee

和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D: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

网友E: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