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MT6070IH宏指令中取M值存入LB或RA_BIT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short c

bool a,nianxiang_m385

GetData(nianxiang_m385,"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m,385,1)//取捻向

c=a+100

SetData(nianxiang_m385,"Local HMI",lb,c,1)

上面的表述是否有问题,怎么都不不成功

网友A:
需要全英文编写,否则是不会编译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全英文编写,否则是不会编译成功的。

编译是成功的,但是执行动作不对

网友A:
然后还有你表述的没有问题,只是变量定义的有问题,

bool范围是0或者1

short 范围为-32767-----32768

你把short付给bool,你觉得合理吗?

网友A:
按照你程序表示的意思应该是:若M385的状态付给LB100(若a=0)或者付给LB101(a=1),但是a的状态不确定且c的范围是0或者1,就会造成程序执行错误,你应该修改为

bool nianxiang_m385

bool a=0//给变量付初值

short c=0

GetData(nianxiang_m385,"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m,385,1)//取捻向

c=a+100

SetData(nianxiang_m385,"Local HMI",lb,c,1)

网友B:
学习一下,变量类型对应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程序表示的意思应该是:若M385的状态付给LB100(若a=0)或者付给LB101(a=1),但是a的状态不确定且c的范围是0或者1,就会造成程序执行错误,你应该修改为bool nianxiang_m385bool a=0//给变量付初值short c=0GetData(nianxiang_m385,"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m,385,1)//取捻向c=a+100SetData(nianxiang_m385,"Local HMI",lb,c,1)

实际就是你这样的,我是借了一段,这样还是读写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按照你程序表示的意思应该是...

你的宏指令有没有执行呢?我这边离线模拟是正常的。

网友C:
short是短整数的定义,bool是位的定义啊。 M和LB都是位 ,而且c=a+100嘛意思,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作用在哪

网友D(2016-01-20):
把C换成index,我之前也是这样,改成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E(2018-04-17):
数据类型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