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设备需要的电压伏度是8伏一下而电瓶是12伏的,怎么样才可以吧输出的电压降到8伏以下

楼主(2014-10-24):
 我有个设备需要的电压伏度是8伏以下而电瓶是12伏的,怎么样才可以吧输出的电压降到8伏以下

楼主:


网友A:
串个可调的电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可调的电位器试试。

你能给我说的详细点吗。12伏的电瓶会把机器烧坏,所以一直不敢试

网友B:
分压啊 啊

网友C:
1,是串电阻分压

2,直接买降压电路反

3,买 6 V  电压电瓶

网友D:
电流大的话就用硅连吧

网友E:
用DC/DC电源板,把12V转换为8V(可调、稳压)。按负荷电流选择DC/DC的规格。

网友F:
串电阻分压,最简单的是用一个电位计,便宜省事。

网友G:
看你的功率大小了,如果功率不大的话,弄个7808就行了。

网友H:
支持楼上,根据电流大小选个合适的7808。

也可以采用317.总之3元RMB搞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功率大小了,如果功率不大的话,弄个7808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