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一个速度稳定值问题

楼主(2014-10-24):
因项目需要,要加一个保护程序。设备采用伺服电机做运动控制。运行一个周期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速度不会超过30秒。速度的给定是通过工控机给定的。有时某一过程会在同一速度一直转,不会停止。加保护程序是采集伺服电机的速度,当同一转速一直转了1分钟时后。去掉伺服使能,让伺服电机停止。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指令可以使用。

网友A:
 这个好难,工控机给定的速度,在有 PLC 里给出指令,对给出指令进行进行可以不?

网友B:
工控机编程还真不知道如何判断。

网友C:
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首先伺服电机的速度不需要采集,控制系统给定多少伺服速度就是多少,某个速度转了多长时间也很容易知道,在控制系统里面很简单就解决了。

网友D:
用定时块就可以实现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