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段程序怎么编?三菱PLC

楼主(2014-10-25):
多档PWM控制电压

1、  2个电位器,“电位器0”和“电位器1”.是两个调节模拟量的电位器。范围值0~255.

2、  控制分手动控制、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的各档调节。

3、  控制方式:

            ①自动控制,假如程序设置为“电位器1”的值小于50时,程序为自动控制。这时Y0的PWM输出量靠备反馈信号,实现“闭环控制”

          ②手动控制,假如程序设置为“电位器1”的值大于50时,为手动档位控制Y0的PWM输出量。当“电位器1”拧到其对应值大于50,同时Y2输出一个信号,去驱动蜂鸣器。蜂鸣器“嘀”的一声表示当前是手动控制方式。

          ③手动控制的调节。假如程序为“电位器1”的值大于220时,为手动控制各档位(Y0)的PWM输出量调整,当“电位器1”拧到其对应值大于220时,同时Y2隔2秒钟输出一个信号,去驱动蜂鸣器。蜂鸣器“嘀”每隔2秒叫一声表示当前是处于手动控制调节模式。

            ④需要调节哪档PWM量,就将开关拨到哪档。然后调节“电位器0”,改变“电位器0”的值,来改变PWM(Y0)输出量,调好后用X10将调好参数存入PLC程序中。待调节好各档的PWM输出量后,把电位器1的要调到大于50、小于220处。这时表示PLC的Y0输出量为手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