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和伺服电机

楼主(2014-10-25):
想找个师傅问个问题 关于PLC控制伺服的问题

楼主:
师傅们请加2534750511

网友A:
  这个好难,但是要用心学习,也不是很难

网友B:
已经加你QQ了,我是矩形科技的,我们有支持4轴的,也有支持6轴200K高速脉冲的PLC。你具体要问什么问题呀?论坛里面说不是更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xczczxczx

请加692168993

网友E:
如果西门子300 DP通讯驱动伺服电机,那PLC的驱动指令是什么啊,有没有点动、回零、读取当前位置、速度什么的PLC指令,还是靠其他的来驱动伺服,求大神解答,小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