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伺服电机

楼主(2014-10-25):
哪位比我有经验的人能不能带带我,想学习步进和伺服电机,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学习,不知道最开始应该要学习什么,求带啊!只要最初教教我方向就可以啦!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程序、手册、接线图都有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先确定你要先熟悉哪个牌子的伺服产品

步进电机驱动器牌子很多,我以前接触过深圳雷赛科技的步进(伺服驱动产品好像也有)

确定了,就直接找相关的技术手册,认真看几遍,不懂的概念,术语,应用先做标记。

他们的应用都大同小异,在步进驱动能满足的场合就用步进,比较省费用。步进不好控制的就直接用伺服了。

基本的控制原理都是PLC控制器发送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或者启动信号,然后驱动器接到信号后,再去驱动电机。

要真正熟悉,还需要跟项目,应该理解起来更快。楼主先准备吧,祝你成功。

网友C:
我也刚开始学习,有什么问题一起交流哈,我QQ2355451572

网友D:
步进和伺服差不多,自己买个试试就可以

网友E:
上海的可以找我

网友F(2015-02-16):
想学习哪方面的技术呢,我主要维修伺服电机,国产为主,因为接触不到高端品牌,但改造过几十台进口伺服电机,换编码器用国产伺服驱动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