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DCS系统会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4-10-25):
从事DCS系统工作多年,今天突发奇想:30年后DCS系统会是什么样?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到时DCS系统就只有一对CPU主控卡和一个无线信号收发系统,操作站都是触摸屏也是通过无线跟主控卡通讯,而所有外围仪表都有一个可设地址的无线信号收发器,改地址与主控所设的地址一一对应,就这样,不会再需要卡件,也没了数据转发卡,也不再需要那么多机柜,不在需要电缆,不再需要各种各样的隔离安全栅,不会再有网线。

网友A:
无线控制应该是未来趋势。或者通信,减少那么多的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控制应该是未来趋势。或者通信,减少那么多的接线。

 在可预见的未来估计不太可能,安全性太差了。

网友C:
30年后 舞台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年后 舞台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是啊,那时我已经退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无线控制应该是未来趋势...

 技术在进步,一切均有可能,现在可靠性差,30年技术发展了,可靠性相信不会存在问题。仪表发展,4线-3线-两线,无线现在已存在了,只是误差大,可靠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