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跳变沿检测指令

楼主(2014-10-26):
这个视频中的说法正不正确,上面讲输出线圈的值要在检测到上升沿的下一个扫描周期值才变1,输出线圈的值不是检测到上升沿的该扫描周期直接变1的?

网友A:
  是一个扫描周期才变化的

网友B:
楼上正确!图上是错的!

网友C:
输出是要等到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才会发生变化,除非使用了立即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指令才会马上发生变化,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都是在程序扫描结束,也就是本次扫描周期结束后才会进行更新的,所以,输出线圈会在检测上升沿的一个周期才会更改并保持一个扫描周期。

因此,图示没有问题,请注意,上述解释仅针对输出线圈而说,对于中间线圈M来说,其状态是随时更新的,与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更新没有关系。

网友D:
视频是正确的,三楼很详细!

网友E:
视频解释的对,分析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