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项目程序启动不了

楼主(2014-10-26):
系统为win7,装intouch10.1,intouch应用程序管理器可以打开,双击项目程序老在初始化,打不开程序。在双击项目程序同时,项目程序文件夹下,马上产生一个appedit.lok文件,删除该文件后,再启动项目程序时,又会产生这个文件,程序也打不开,老在初始化状态,师傅们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15-01-26):
关注,遇到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我的机子每次都要重启,并删除appedit.lok文件后,才能打开windowmaker,启动项目。项目一旦关闭,只能重启电脑并删除appedit.lok文件才行。

网友B(2015-05-22):
我在台式机上的删除appedit.lok文件后,显示另外的一个错误。。现在只能在我的笔记本上弄了。删除appedit.lok文件后就好了。坐等大神

网友C(2015-10-16):
项目打不开 是什么原因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D(2016-03-01):
我了出现同样问题,intouch 10.1应用管理器能打开,

项目运行后,就出现Intouch启动画面,点这个画面后就出现什么关闭窗口的选项

网友D:
搞清楚了,是与后台运行的迅雷有关,停掉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