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外部控制

楼主(2014-10-26):
各位大神,我现在在用库卡机器人做一项目,我想用我的西门子触摸屏控制机器人回原点,意思就是不管机器人在什么位置,只要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机器人回原点按钮,机器人自动回原点。原来在ABB码垛上面见过,谁能告诉我KUKA怎么做,谢谢

网友A(2014-12-24):
这个功能好危险。估计不能行。

网友B(2016-03-03):
一般情况是程序先初始化后  直接给信号KUKA就好了,看你机器人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C:
直接给信号

哎呦,不错儿♪*^_^*♪……

网友(2016-04-07):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好危险。估计不能行。

网友D(2018-06-01):
没干涉回去还好,要时停得位置周围有干涉回原点,路径可是直线回原点指不定撞到什么。三思

网友E:
还是通过手动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在一键恢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还是通过手动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在一键恢复

这样才能避免撞到造成机器人报警。

网友F:
楼上说的对,还是安全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