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头插反了,会有什么情况

楼主(2014-10-26):
RT,两个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头搞反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好像不报警但是运作也不动

网友B:
不会动作 会报警的编码器

网友C:
   编码器接反啦? 伺服没有编码器信号返回,会发生飞车事故,如两台一同起动,返回速度不一样,会报警失速

网友D:
一个动起来不停,飞车

网友E:
曾经碰到过一次,两个电机都飞车了,驱动器报警为失速!你可以不带负载测试下,不会造成啥影响,但是次数别太多!

网友F:
唉,这种问题都能发生

网友G:
驱动器报警。

网友H:
应该是飞车,然后位置偏差过大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