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的异常指令问题 请教高人指点

楼主(2014-10-26):
本人在维修一台日本三菱印刷机时遇到一个怪问题,机台经常无任何反应,经检测发现三菱PLC没有任何输出,于是把上次读出来出程序下载进去,发现程序怎么都下载不进去,提示有异常指令,后来叫厂家从新发来一套程序就OK了 我对比了两个程序,在梯形图中正常时背景色是白色,而有问题的有些背景色是黄色,在指令表模式下就可以看到有好几个异常指令 。求高手指点那个异常指令是什么指令,怎么弄的?如何破解???

网友A:
楼主你好。

程序打开看了,发现你有问题的程序用软件的检测工具检查后,

错误还是比较多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而且修改后变换,也没法变换,你发的程序我打开后没法看到PLC类型。

源程序打开看了,只有一个双线圈错误,估计这个也不是问题。

也没有黄色报警区域。

我原以为是寄存器的问题,看来也不是。

以前听说印刷机复杂,看了这程序,还真是看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B:
程序上载出现黄色部分我自己也遇到过,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有段程序查看不到,好像和一段程序占用步数太多有关系。

楼主:
呵呵,是的在黄色区域是不能编辑的,在梯形图模式下是看不出问题的,但在指令表状态下可以看到有5条异常指令,是黄色的,你把它删除就正常了,我现在很想知道那个异常程序是什么,怎么弄上去的,以前是没有的自从有次叫了个专家去搞过一次就有了这个程序步还多了几百步。我想知道那个异常指令真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