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把OB1下载到仿真模块时跳出SIN_SERV未启动

楼主(2014-10-26):
step7把OB1下载到仿真模块时跳出SIN_SERV未启动

网友A:
建议使用实际设备编程测试,有时候仿真软件无法实现部分功能,或者出现错误。

网友B:
有模块最好用Plc,换个软件呢?

网友C:
卸载了,从新安装新版本的,,,,,,,,,,,,,,,,,,,。

楼主:
好了,原来是仿真完前一个程序,没有按MES清除下载程序,再下载新的程序就会出现这个,跟200的仿真软件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