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4-10-26):
一个EH3的PLC,由于在下载程序是把里面的通讯协议给修改了,把地址K17输到了D1120里面了,结果是现在没有部分监控了,也删不了里面的程序,怎么才能把通讯参数恢复过来,谢谢了

网友A:
D1120只影响COM2口的通讯参数,用COM1口做监控或上下载应该不影响的,除非你是改的D1121的站号值,这个只要在软件的通讯设定中将PLC站号改成17或者不知道站号的话,设成0做自动侦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