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和和利时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10-26):
我最近做了个程序,要把威纶里的数字写到和利时PLC里的计数器里,但怎么也写不进去。那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触摸屏地址和PLC内地址要一致。地址可以使用中间地址,不要使用计数器的地址。

楼主截图一下啊,你程序。

网友B:
使用赋值的方法,再把数据传给计数器

楼主:
我是这样的,威纶里我给了地址是MW3151,PLC里地址是%MW300。威纶里我写了50这个数,但在我PLC没有50这个数。不知那个大侠给我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赋值的方法,再把数据传给计数器

 我是这样的,威纶里我给了地址是MW3151,PLC里地址是%MW300,威纶里我写了个50,但在PLC里%MW300这个地里没有50这个数。大侠能帮我解决一下啊。

网友C(2014-11-28):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直接写的,是不是类型不对?4X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