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坐标系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4-10-26):
FANUC 的一段程序开头为: 1.UFRAME_NUM=0;

                       2.UTOOL_NUM=2;

                       。。。。

请问为什么每次程序开头都要把这两种坐标系一起调用,UFRAME_NUM=0这一句有什么意义,能省略嘛?求专业人士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2014-12-02):
UF是用户坐标

UT是工具坐标

每一段程序调用这两条指令,为防止更改坐标系,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B(2015-01-21):
   不能省略, 这是程序运行时,机器人所调用的用户坐标和工具坐标。 等号后面的数值可以通过tp上的按键切换, 也即是此段程序所调用的坐标号。

网友C(2015-08-14):
UF是用户坐标

UT是工具坐标

如果你程序后面的点的坐标和所调用的坐标不一样程序就会出错,目的应该是为了确认你求教时的工具等和你运行时的工具是一样的

网友D:
现场示教,这两个坐标系非常有用,UF=0,就是机器人世界坐标系,UT=O就是工具原坐标系。这两个坐标系非常适合坐标系的偏移以及校核一些精度很高的场合。

网友E(2016-05-12):
UF是用户坐标,和世界坐标一类,UT工具坐标,和法兰坐标是一类

网友F(2019-04-06):
这个程序在示教编程时,使用的是用户坐标系0和工具坐标系2。

如果机器人当前激活的这两个坐标系编号不是0和2(SHIFT+COORD可查看),运行这个程序会报错。

所以,,加这2条指令,目的就是一开始执行这个程序,就先自动切换回用户坐标系0,工具坐标系2,以便顺利执行这个程序的各个示教点位。

因为执行其他程序时用的不一定是这2个坐标系编号;也有可能编号被人为改成了别的,那就不能顺利切换执行这个程序了。

不加这2条指令,就需要你手动去改这2个编号回0和2了才能执行。自动运行程序时,调用不同程序可能不能顺利运行,那不是很麻烦咯?有了它一切顺利,自动切换编号先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