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通讯求助

楼主(2014-10-26):
本人这段时间再调试一个美卓系统同中控系统的OPC通讯,访问美卓OPC时,弹出的提示如图所示,应该如何弄,有没有弄过,希望知道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在OPC组态客户端的设置中有错。

网友B(2014-11-25):
美卓的以前我好想搞过,很难搞

网友(2015-04-22):
1、去OPC服务器里找找原因,试试

2、看看连接设置

网友C:
虽然相同的OPC协议放在那,但被不同厂家加工后可能会出现互访的问题。

网友D:
可能是你的OPC服务器没有启动。之前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