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钳形万用表测变频器电流误差很大

楼主(2014-10-26):
如题,用数字钳形万用表测量中央空调的2台风机电流,在变频器接线端测量电流误差很小,可以忽略,但是到空调接线端分别测量两台电机电流,结果显示电流为额定值的3倍多,重新清零还是一样,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注:变频器端的电线是两台电机的共用线,要分别测量两台电机电流只有在空调接线端测量。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所以用钳形表测量会有很大误差。另外,变频器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也有差别,额定负载时,输入、输出差不多;低频率时,输出电流会大于输入电流。

网友B:
 是不是负载较大吗 ??

网友C:
变频器是 非50HZ 正玄波,而钳形表 如果用的互感器之类的,很难准确测量 了

网友D:
变频器输出时采用PWM控制,不是标准的正弦波。万用表一般测量的都是有效值,电流在换算的时候是按照50HZ的标准正弦波来换算,所以是测不出来的。普通的变频器都是采用V/F控制,低频阶段是恒转矩控制,因为输出电压低所以电流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