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温设计

楼主(2014-10-27):
想控制pvc管道中水的温度,流量300-1200ml/min,入水温度36-40℃,希望控制在43±0.1℃,要求加热只能采取外部加热方式,请教最简单的控制方法?(如tec加热)

网友A:
最简单的是在管路中间,加电热元件给通过的水加热。外部加热的意思是不与水接触?那就应该有换热器,用其他热源加热,加热控制最好采用SCR调功,否则这0.1℃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