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高手们,wincc的按钮

楼主(2014-10-27):
比如,wincc里需要按钮,那种弹起来和按下去不同样的按钮,wincc只能对开关插入位图,而这个开关必须是事先做好的,能不能插入一个空白按钮,然后在上面写上文字呢

网友A:
首先告诉你,wincc的灵活性是其它组态软件没法比的。你说的这些都是小意思。wincc编辑界面右边有个控件区,调用里面的按钮控件自己画一个就是空白按钮,不带图像。

网友B:
   空白的按钮当然可以插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