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台电动机交替使用的问题,最好有图

楼主(2014-10-27):
一工厂有一水泵要求连续对蓄水池进行注水,但是由于电机连续运行会缩短电机寿命,因此需要1#2#两台电机交替拖动水泵运行,由一个按钮控制系统工作。工作时1#电机先运行工作60秒后自动切换到2#电机,停止时只有在1#电机工作时才能停止。试设计控制电路(注:拖动水泵的两台电机均为2.5KW)

网友A:
   晕,你这样 每台电机 就工作 60 S 才 一分钟就切换,不会 缩短 电机 和 水泵 寿命 ??? 频率起动才是 设备 坏的最大原因 !

  直接 二个计时器对两 台电机启动后就计时,当计时到就切换到另外 一台 运行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什么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水泵24小时运行都没问题,电机就更没问题了,都是按一用一备来配置。60秒就换一次也太频繁了。如果是纯继电控制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控制电路。切换用定时继电器,再加两个速度继电器,保证是电机启动完成再停止另个一个电机。

网友C:
如果只是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很容易,用按钮加继电器实现两台水泵主台主电路自锁供电,用时间继电器实现两水泵切换工作,60秒切换一次太频繁。对电机,及控制电路很不利。

网友D:
就知道是考试题目,实际中不可能会出现这种项目。这么简单的还要索图。

1、  1启动2停止延时60秒---2、  1停止2启动延时60秒---3、  返回到1、只有1启动才能停止运行

不用PLC:

设:启动按钮SB1,停止按钮SB2非。1电机KM1,KM1常开辅助触点,KM1非常闭辅助触点。2电机KM2,KM2常开辅助触点,KM2非常闭辅助触点。KT1时间继电器线圈,KT1瞬时常闭触点,KT1非常闭延时开触点,KT1常开延时闭触点。KT2时间继电器线圈,KT2瞬时常闭触点,KT2常闭延时开。KA继电器线圈,KA常开触点。

逻辑式表示法:左边是线圈,右边是触点。+是或并联,*是与串联。

KA=(SB1+KA)*SB2非

KM1=KA*KM2*KT1非延时开

KM2=KM1*KT2非延时开

KT1=KT2非*KM1

KT2=KT1非*KM2

如使用PLC更简单,各种型号PLC表示方法各不相同这里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