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DA上的监控数据与PLC里的数据不一样

楼主(2014-10-27):
各位高手,我用PDA软件监控PLC里的数据,但发现一个怪象,就是PDA里监控的一个开关量和PLC里的不一样,PLC里的状态为0,而PDA里的监控状态却是1,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可以多看几个变量试试,看是否都是这样的现象?

楼主:
不都是,有两三个不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注意检查通讯中这几个变量的刷新“处理”周期,是定时的、“最大速度”循环的还是条件发送的?

如果是“最大速度”循环,有可能造成阻塞,反而速度跟不上,出现时差,导致错误。

如果是条件发送的,请确认条件的实时性是否满足需要。

楼主:
zhge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注意检查通讯中这几个变量的刷新“处理”周期,是定时的、...

 这个还真是没有注意,我去确认一下,感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