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样板程序 - 求助

楼主(2014-10-27):
刚开始学 B&R, 请问谁有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例如:用触摸屏输入数据, I/O 触发 , 指示灯 ON/OFF 显示, 屏幕转换等。总觉得AS不够直接,不容易上手。

网友A:
合格很难用文字描述,但是当面讲30分钟就明白了,因为公司限制QQ,不然远程协助就可以教你。

你可以硬件配置、email发出来,我找人做一个例子给你。

楼主:
4PPC70.0702-20B   C70 TFT WVGA 10.1 L/B  PLK X2X

0TB6102.2110-01     Accessory terminal block, 2-pin,  cage clamps 1.5 mm

0TB5104.2110-01     Accessory terminal block, 4-pin,  cage clamps 0.5 mm2

X20BR9300              X20 Busreceiver, Power Feed 24V,Bus Supp

X20BT9100              X20 Bustransmitter

X20DI9371               X20 Digital 12xI, 24V,  Sink, 1 Wire

X20DO9322            X20  Digital 12xO, 24V 0.5A, Source, 1 W.

X20AI4222               X20  Analog 4xI, +/-10V, 12 Bit

X20MM2436            X20  Motorswitch, 2x 3A, 18-48 VDC, 4x DI

X20BM11                 X20 Bus Module with Power Bus connection

X20BM31                X20 Bus Module 25mm Power Bus connection

X20BM01                X20 Bus Module with Power Bus seperation

X20TB12                 X20 standard terminal block 12x

8I64S200037.00X-1   ACPi X64 1x200-240V 0,37kW X2X

参考以上配置

网友B(2015-05-30):
AS做也是好做的,如果觉得上手难,可以采用组态王力控等组态软件做程序,做好了跟贝加莱通信就好了

网友C(2019-09-10):
楼主良心大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