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电动机短路环的作用

楼主(2014-10-27):
各位高手,小弟现在有个问题请教,我厂有个大型同步电机,前几天励磁绕组上的短路环断了,后来取掉了,电机还能正常工作,我想问一下,这个短路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你这个电机应该是按自励运行。励磁绕组上的短路环断了但电机会有剩磁,此时电机相当于一台永磁电动机,所以电机还能运行,但电机出力会减小。因为励磁绕组上没有电流了,磁场会减弱很多。

网友B:
IS系列300伺服技术资料转让

3 0 0 系列伺服驱动器产品是专门为驱动永磁伺服电机(P M S M )而开发的一款伺服驱动器,实现对永磁同步电机的高性能矢量控制,集成了注塑机驱动过程中的工艺过程加工控制,如注塑速度、压力保持精度控制,以及与注塑机控制器配合工作时的平稳性控制等,完美实现了伺服油泵控制,亦能满足通用型伺服功能需求,是目前市场上性价比较高、稳定性非常好的伺服驱动器。
主要应用于塑料成型、管材挤出、制鞋、橡胶、金属压铸等行业。
变频伺服PLC驱动生产解决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Erik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网友C:
伺服电机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只要是要有动力源的,而且对精度有要求较高的,一般都可能涉及到伺服电机。如:机床、印刷设备、包装设备、纺织设备、激光加工设备、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对工艺精度、加工效率和工作可靠性等要求相对较高的设备电机。

深圳前海剀得瑞科技有限公司代理的国产上市公司品牌伺服电机 ,高性能,中等的价格,欢迎咨询: QQ-5435-7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