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扫描周期的疑问

楼主(2014-10-27):
高手们,请问一个问题,我的S7400PLC在调试期间经常死机,提示扫描周期的问题,我想问一下,PLC里设置的那个循环扫描周期到底有什么用,该如何设置?

网友A:
主要是由于相对程序过大,硬件设置中总循环周期一定,如果设置程序扫描周期过大,则程序没有执行完软件,导致下个循环累积负担,造成时间溢出。

网友B:
设置合适的恒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