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输入框

楼主(2014-10-27):
输入字符串太多,能不能自动换行?

网友A:
貌似没有看到过,只能输入完取设定长度的字符串在叠加的标签上现实,这样也能达到效果

网友B(2018-02-11):
我用的是7.5的定制版,下载工程后,授权丢失,怎么解决?

网友C(2018-03-21):
简单功能多试几次好了

网友C:
赚取积分赚积分

网友D(2018-06-27):
同意一楼的看法。其实很多功能都是变相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