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直流电机的换向和换向故障?

楼主(2014-10-27):
如何理解直流电机的换向和换向故障?周围环境对换向火花大小和电刷磨损有什么影响?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内感应的是交流电,通过点电刷与换向器的机械作用,是流入外电路的电流为直流电流。电刷与交换器之间所发生的物理过程。

所谓换向,就是用机械方面,强制地使一个线圈中的电流在极断时间内从一个数值变换到另一数值。对于直流减速电机来说,换向前后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直流电机的换向故障,主要是指电刷下的换向火花超过标准。美莱克科技公司供应的MOONS鸣志直流无刷电机及直流无刷驱动器,相较于市场中现有的产品,因设计革新而具有噪音更低、振动更小和工作寿命更长的优势。

电刷是直流电机中最容易损坏和需要经常调整的零件。正常运行的换向片,其表面应光洁,应有一层暗褐色的氧化亚铜保护层,该保护层可加大电刷与换向片间的接触电阻,减小电刷下的短路电流,保护换向器不被磨损,从而可以改善换向片的工作条件,减小火花。

周围环境如果出现下述情况,将加大换向火花,使电刷与换向片的磨损加剧:

1、周周围环境的空气中没有足够的氧气,不能使换向片表面形成一层完整的氧化膜,从而接触电阻减小,火花增大。

2、空气温度太低,换向片表面不易形成氧化膜,所以一般要求空气相对湿度在20℃时不低于25%。

3、空气中含有腐蚀性气体和尘埃,这些腐蚀性气体和尘埃能破坏已形成的氧化膜,造成换向困难,电刷磨损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