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民间PLC通讯高手

楼主(2014-10-27):
1.S7-200PLC和V20变频器USS协议通讯,通讯上了,可以强制PLC点控制变频器启停,波特率9600地址为1,设置速度为VD2,sm0.0一直向VD2写入16#2000(曾经有人说16#2000代表25HZ,4000代表50HZ),不知道是不是,还是直接写入25代表25HZ

2.监控时VD2显示NAN,实际速度显示29.9998,变频器速度显示15HZ,无论怎么改VD2值,变频每次启动都是启动到15HZ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PLC DVP60ES200T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生...

能救一把吗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那你向 VD2 写入 2000 和  4000 直接看速度是多少 呀 ?

楼主:
看来只能,楼主自己顶了

网友C:
这个还真没玩过。

PLC写入的数据和变频器赫兹应该有个对应关系。楼主应该搞明白这个。而不是猜测。

网友D:
这个简单。可能是你的变频器上面设定的电机是4极的,也可能你的变频器设置的上限就是30HZ,

网友E:
设定值比15hz低时,也是加速到15hz停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可能是你的变频器上面设定的电机是4极的,也可...

楼主神人,确实四级,现在解决了,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程序可以监控,速度可以更改,可是换台PLC,一监控就卡住,最后连这台PLC监控也卡住,程序没改呀。。。。。

网友F:
学习一下,。。。。。。。。。。。。。。。。。16#应该是16进制数值,换算后????????

酒醉、笑红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这个简单。可能是你的变频器上面设定的电机是4极的,也可... 内容的回复!楼主神人,确实四级,现在解决了,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程序可以监控,速度可以更改,可是换台PLC,一监控就卡住,最后连这台PLC监控也卡住,程序没改呀。。。。。

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有很大的电磁干扰。

西门子原装901的线抗干扰能力差,属正常现象。

酒醉、笑红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这个简单。可能是你的变频器上面设定的电机是4极的,也可... 内容的回复!楼主神人,确实四级,现在解决了,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程序可以监控,速度可以更改,可是换台PLC,一监控就卡住,最后连这台PLC监控也卡住,程序没改呀。。。。。

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有很大的电磁干扰。

西门子原装901的线抗干扰能力差,属正常现象。

网友G:
参数设置的问题,把参数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