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做电工什么都要修呀

楼主(2014-10-27):
   每日一图大家继续呀,本月就最后几天啦!

   做电工的真不容易呀,在厂里什么都要修,回到家里也要修,晚饭后隔壁又带来一个活,说这个玩意拆上电后只听到一声响后就无法工作,让我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呀 !

   这个电磁炉 是什么工作原理呀 ?会是什么坏了呀

网友A:
现在开机无反应吧?很可能是保险烧坏了,IGBT坏的可能性很大,还得查查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你什么都修呀 !  直接换一块 电路板就行 ! 淘宝有通用型 的电路板

网友C:
保险,IGBT,整流桥,都得换,你这个电磁炉价格肯定不高

网友D:
邻居都送来了,不看看也不合适。

网友E:
温控器坏了还是开关坏了

网友F:
没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图纸吗?

  没有图纸,现在拆下查看 IGBT 管三个角全是 电阻 接近 0 ,这个管坏了,还会引起别的元件坏吗 ?

网友:
修电磁炉很头疼的,爆IGBT的原因有N多种,当然也有更换IGBT和保险后就好的

网友G:
其实电工也不喜欢经常整这个些玩意,搞好了也没有多大的成就感

网友H:
关键是你老婆跟左右邻居提起你是啥都能修的,所以家电,马桶,水龙头,遥控车,别人都找你,就象我一样,是不是啊水兄。

楼主(2014-11-27):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你老婆跟左右邻居提起你是啥都能修的,所以家电,马...

  同感呀 ,亲 欢迎淘宝来 智能家居

网友I(2015-01-13):
前段时间把自家的按钮都换了一遍。

网友J:
引用  的回复内容: 修电磁炉很头疼的,爆IGBT的原因有N多种,当然也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