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台达PLC数据控制HMI中的物体移动,如何实现?

楼主(2014-10-27):
本人想用PLC采集的数据控制HHI中的一个物体移动,如何实现?

网友A:
加我QQ,传给你例子,254489112@qq.com

网友B:
这样说有点笼统,不dy太清楚

网友C:
这个块我也不太懂的, 我以后是做技术的, 现在做销售的, 咱们交个朋友的, 以后相互交流学习  QQ:752646296

网友D:
用图形显示元件中的动画来做,不需要图形切换的话,状态只要设为1,设定是否清除图形为是,然后设定一个读取地址为PLC地址W,那么W+1就是动画图形左上角的X点坐标、W+2就是左上角的Y点坐标,这样只要你在PLC中改变W+1和W+2的值就可以移动该动画图形了。

网友E(2018-03-19):
引用 网友D:
用图形显示元件中的动画来做,不需要图形切换的话,状态只...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