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电机跟随方案的讨论

楼主(2014-10-27):
楼主接手了一台老旧的拉布机设备改造,里面核心的工艺改造就2个电机:
1.主电机  带动整个工作台前后作直线移动;
2.从电机  2个滚筒链条连接,通过它的旋转上面缠绕着布匹;

控制要求:
1. 手动情况下,2个电机都要求能独立控制转动;
2.自动情况下,主电机行走,要求从电机跟随,并且跟随的比例可微调,留出接口在HMI;

方案:
1. PLC发脉冲给主行走,主行走电机加装编码器反馈作为从电机的脉冲输入,从伺服与PLC通信,可以调整从电机的电子齿轮比,从而达到从电机跟随主电机达到一定的比率;
2.PLC各自给主行走,从电机滚筒 发脉冲,通过控制发脉冲的频率,从而达到控制从滚筒电机与主行走电机的比率;
3.主行走直线电机用伺服电机,从动滚筒用变频器的方案,根据主行走的速度用模拟量输出去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以上哪种效果好? 哪种速度调试精度高?( 注: 从电机滚筒转动的速度 跟 主行走电机的速度关系,实际是靠手动一点点调试摸索,他们之间的比率关系到底是多少,取决于生产工艺的结果)

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控制请提点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强大!!

网友C:
几年前遇到过这样的项目,用单片机来做的,变频电机装一编码器,发等比率的脉冲给伺服,比率可以细微修改,程序半小时完工,还连带人机界面,上电一次性成功

网友D:
1.如果是伺服,精度要求又不高,根据工艺和伺服加速规律计算出相应速度,分别设给2伺服,再定期回零,基本保证精度

2。不是总线伺服,不建议用通信,不牢靠

3,如果从轴是变频器,把主轴编码器接进来,PLC高速计数,再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理论上没问题,但追求高精度和高可靠性,建议用运动卡或同步卡

//////////////////////////////////////////////////////////////

本人代理国产伺服/变频器,上海附近提供样机测试,以及协助编程,需要的同志联系我,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E:
这个好像应该采用张力控制,主电机运行根据工艺调整,从电机跟随,跟随的信号取自所缠布的张力。

网友:
你这三个方案我都看不懂。但从你描述的工艺看,这应用很简单了,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用国产伺服搞定。如果精度要求很高,那就用欧洲的伺服,用虚拟主轴带动从轴,性能稳定,可靠性非常高。

网友F(2016-02-22):
第一个方案比较可行

网友G:
说的很好啊,第一个方案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