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元件 阻尼孔

楼主(2014-10-28):
求高人指点   液压阻尼孔 的作用

网友A:
 这个是使用在什么地方的呀 ?

网友B:
在溢流阀和减压阀中阻尼孔将阀的容腔分成前后两个腔,这样才会有可能形成压差,从而控制主阀芯的开闭。其实就是一个阻尼元件,供系统的回路提供一个势能参考点,本人用自己的专业电气方面给你解释一下:就是相当于一个电阻,用于调节电路电压,可以得到大小不同的电流值。从液压学的角度看,就是为流量或压力提供一个用于产生势能降的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使用在什么地方的呀 ?

 油压机    控制油路呀  请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溢流阀和减压阀中阻尼孔将阀的容腔分成前后两个腔,这样...

 高人   降低势能表现出来的作用呢?油路的静态  动态  有什么影响

楼主:
如图所示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