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KPLC的I/O模块组态问题

楼主(2014-10-28):
LK系列PLC的I/O模块组态问题应当注意些什么?

楼主:
1、硬件I/O模块组装完成;

2、通过编程软件PowerPro V4,进行组态:首先,建立新工程;然后,进入资源进行PLC硬件配置;最后,按如下操作:1.增加profibus dp master,2.在profibus dp master上不断增加I/O模块的型号。

需要注意的是:I/O模块插入的顺序必须和硬件I/O模块的组装顺序一致,另外,每次插入I/O模块都需在profibus dp master上经行操作,否则(在一个已经插入的I/O模块上经行添加)被插入模块的站地址就会与硬件顺序将会不一致,如此就会组态失败,下装至PLC中,I/O模块指示灯异常。所以必须严格按照2

网友A:
看看,正在熟悉中,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