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控变频器在喷油泵试验台上的应用

楼主(2014-10-28):
油泵试验台作为喷油泵试验设备,对油泵的制造和维修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油泵油嘴技术的不断改进,喷油泵制造厂和维修行业也对油泵试验台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致使试验台生产厂也纷纷向世界先进技术靠拢。变频调速技术的应用,使油泵试验台在技术上实现了较大的提高。
       油泵试验台作为校泵的重要设备,对变频器的调速要求也及其严格:变频器在调速过程中有较高的转矩输出,运行速度平稳,电机在突加负载时速度变化小,这就要求变频器在调速过程中,自动检测电机的变化,调整力矩输出以进行力矩补偿和转速补偿,减小电机的速度变化,并保证有较高的转矩输出,由于在测试油泵时,负载变化较快,而且设备惯性大,这就对变频器要求更高:过载能力强,制动性能好。
       易控变频器的控制特点: 易控变频器是采用VVC无感电流矢量控制,VVC技术首先是,电流测量方法及电机模型已经得到改进。电流被分解为励磁和力矩分量,对实际的电机负载可进行更好更快速的计算,对快速负载变化的补偿现在已成为可能。在低速甚至静止的情况下也可获得较高的转矩和精确的速度控制。这种控制即能保证良好的力矩控制特性,又能保证电流限制运行时的平滑过渡和较强的力矩保护。VVC控制主要特点: 甚至在低速下,实现准确的速度控制;从接受信号到满力矩输出快速响应;对负载突跳的良好补偿;从正常运行模式向电流可靠的失步转矩保护,在磁场削弱时亦可实现;电机数据变化时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易控变频器具有动态转矩补偿和转差补偿功能。力矩动态补偿功能:不仅使EC3000系列变频器在低速1HZ时输出180%的转矩,保证低频运行特性的良好,而且在恒速状态下也可动态调整力矩输出提高力矩响应,比普通的变频器只在加速过程中进行电压补偿,力矩响应性能有显著提高。转差补偿:当电机负载较重时滑差会较大,通过设定电机无载电流、转差增益、补偿时间,可降低电机滑差,使电机速度增高,达到控制系统的要求。
        油泵试验台主要有电机驱动装置、燃油油路及调节装置、计算机测控装置及测量装置等几部分组成。根据试验台的要求和易控变频器(EC3000)的特点,主要设定参数如下:
        A02=3 or 5 3代表外部端子运行,频率FV端子给定;5代表外部端子运行,频率由通讯给定
        A07=380V 输入电压
        A09=380V 额定电压
        A10=133HZ 最高频率
        A11=380V 最高电压
        C12=1.1 转矩补偿
        C15=0.5 转差增益
        C17=1.0S 转差补偿延时
       经过试验,易控变频器在油泵试验台上应用的效果,完全可以和进口变频器相媲美。 易控变频器18.5KW(包括18.5KW)以下,内置制动单元,可根据制动情况的要求,外配制动电阻

网友A:
过载能力强,制动性能好不是说说就可以的,关键是看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