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数值怎么输入到PLC程序里。

楼主(2014-10-28):
屏幕中要做一个温度修正。。

PLC里都是BCD码。。

我带符号输入的话,,画面上直接显示星号了。。怎么样才能带符号输入呢。

网友A:
其实,程序里只要做个加减计算。

屏中弄两个输入框,就不会要输入负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程序里只要做个加减计算。屏中弄两个输入框,就不会...

 弄2个输入框的话,前面一个输入框直接输入FFFF 当符号就行了。后面直接数值输入。

这样画面操作就是麻烦。。我想只用一个输入框,用带符号十进制 输入。。。不知道程序里该怎么改一下。应该程序里都是BCD码。。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比如PLC采集的数是A

那么这样A+B-C,屏中设定两个框B和C。负数时候就直接在C设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比如PLC采集的数是A那么这样A+B-C,...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画面上做起来不好看。。我修正框只能做一个。。正负值带符号输入。。

就是说。。我现在屏幕上想用带符号的十进制输入。。。PLC里该怎么做才可以。。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画面是用什么软件做的,我所知道的人家界面都能输入符号啊。是不是你的数据类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画面是用什么软件做的,我所知道的人家界面都...

画面维纶,,画面是可以带符号输入的,,但是程序不认识符号。。程序里是高位输入FFFF表示符号。低位输入数值。。。我想直接输入一个负值。比如-10.但是这样带符号输入的话。程序是不认识的。

网友C:
你是用的什么牌子的触屏,或者是你数据类型错了,或者就按1楼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