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200 PLC内部电源的负载能力

楼主(2014-10-28):
   UN200主机的内部电源单元除了提供DC5V电源外,还提供DC24V电源。DC24V电源也称为传感器电源,它可以作为CPU模块和扩展模块用于检测直流信号输入点状态的DC24V电源, 如果用户使用传感器的话,也可作为传感器的电源。一般情况下,CPU模块和扩展模块的输人点、输出点所用的DC24V电源是由用户外部提供。

1、PLC内部DC 5V电源的负载能力

   UN200 PLC内部可以提供的DC 5V电源为CPU模块和扩展模块提供工作电源。其中扩展模块所需的5V工作电源是由CPU模块通过总线连接器提供的。CPU模块向其总线扩展接口提供的电流值是有限制的。所以在配扩展模块时,应注意CPU模块所提供DC 5V电源的负载能力。电源超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故障或事故。为确保电源不超载,应使各扩展模块消耗DC 5V电源的电流总和不超过CPU模块所提供的电流值。否则要重新进行系统配置。系统配置完成后,还要对UN200主机内部的DC 5V电源的负载能力进行校验。

2、PLC内部DC 24V电源的负载能力

   UN200主机的内部电源单元除了提供DC 5V电源外,还提供DC 24V电源。该电源可以作为CPU模块和扩展模块用于检测直流信号输入点状态的DC 24V电源。如果用户在系统中使用了传感器的话,也可作为传感器的电源。一般来讲,CPU模块和扩展模块的输入、输出点所用的DC 24V电源是由用户外部提供。如果必须使用CPU模块内部的DC 24V电源的话,要对该DC 24V电源的负载能力进行校验,使CPU模块及各扩展模块所消耗电流的总和不超过该内部DC 24V电源所提供的最大电流(400mA )。

   使用时,若需用户提供外部DC24V电源,应注意电源的接法:主机的传感器电源与用户提供的外部DC24V电源不能并联连接,否则将会导致两个电源的竞争而影响它们各自的输出,使得一个电源或两个电源同时失效,并且使PLC系统产生不正确的操作,由此引发系统故障。

网友A:
初学PLC的人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