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宏指令 问题

楼主(2014-10-28):
 MODBUS RTU协议与单片机通讯,通过功能键触发 宏指令, 通过串口调试精灵来接受数据,但是并不是每次按键都能触发这个宏指令,求教

网友A:
条件是否正确,宏指令长的话,会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是否正确,宏指令长的话,会延时

命令没有问题, 长度很短, 就一句,  换用触发式资料传输也是同样的问题,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