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如何读取从站状态

楼主(2014-10-28):
 我想通过编程软件读取PLC的故障状态以及从站的通讯状态等,不知道如何实现,使用的是GE的PLC,软件为GE的ME8.0

网友:
可以用系统变量,做到精确到单独模块的故障判断,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通讯。通讯的话,常规的模块都有状态位,直接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A(2014-12-11):
初学者,求教 知识积累!!

网友B(2015-01-18):
CMM004和仪表通讯怎么设置,需要自己编写程序么

网友C(2018-06-05):
初学者 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