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停止,信号灯变化

楼主(2014-10-28):
我已经做好启动和停止,怎么让设定值=当前值的时候 计时器停止 并且红灯编程绿灯(不要用PLC)

网友:
用VB做的吗?

网友A:
用触摸屏的宏程序做啦,很好用的!

网友B:
这个用个时间继电器不就行了

网友C:
确实有点儿像VB做的

网友D:
  不要使用 PLC ? 那就需要使用 MCGS 软件上的脚本 来写程序,对两个 数据进行比较,然相等就输出条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