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换232接口不好用的问题

楼主(2014-10-28):
我用一台台式机用usb转换232跟三菱fx2n通讯总是报线路错误请高手给指点指点(公司新组装的不带232接口w7系统)

网友:
232驱动程序没有装对,重新安装转换线的驱动程序!再试一下!

楼主:
对:   232驱动程序没有装对,重新安装转换线的驱动程序!再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

我在网上下颚好几个驱动都不行啊

网友A:
三菱的基本单元通讯口是422

网友B:
看看到底是232通讯还是485或422通讯,确认后查看是否接线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