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脚本怎么写,求助!!!!

楼主(2014-10-28):
我需要一个计时器,按“计时”开始计时,然后在计时时间那里显示分钟、秒钟。然后到达设定时间内自动报警。设定时间随时可以更改。请问下各位大虾,我这样写脚本错在哪里?应该怎样来写。

网友A:
敢问楼主,最后两段脚本有区别吗,直接大于等于就好了,时间显示=1是报警显示吗,以分钟来判断?达到设定的分钟,报警?,楼主没有清零操作,下次怎么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