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站计量系统故障分析与处理

楼主(2014-10-28):
0 引言

搅拌站计量系统的电子秤主要包含称重传感器、秤体(配料仓)、控制仪表、接线盒以及连接线等部分,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线性超差、计量漂移、不稳定等故障,对搅拌站的正常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操作人员要具备基本的计量系统故障分析与处理的能力,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范和管理制度,这样才能确保搅拌站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1 计量系统显示单元故障的分析与处理

在开机后,有时会出现显示单元运行指示灯不亮的情况,这表明计量系统的控制单元存在故障,首先要对其线路进行检查,看是否存在正负极接反、系统电源不正常、供电线路脱落等情况,如果以上情况都可以排除,则需要对计量系统的计量单元进行更换。

打开搅拌站的计量控制系统后,如果人机界面不显示或者只显示开机界面,表明显示单元与计量单元的通讯系统不正常,或者显示单元与计量单元出现了故障,这时首先要检查显示单元与计量单元之间的通讯线路是否存在正负极接反以及断线等情况,如果通讯线路连接正常,则表明显示单元或计量单元出现了故障或者已经损坏,需要及时进行检修,不容易检修的可以直接进行更换。

在计量过程中,如果在报警灯灭后,出现称重读数不在零位、数据显示存在波动的情况,则可能是由于计量系统的料斗摆动幅度过大造成的;如果料斗没有出现大幅摆动,则有可能是电脑受潮或相应单元出现故障,应当采取干燥措施或对相应单元进行检修与更换。

2 计量系统配料不准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在配料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称重显示值与配料设定值保持一致,但是物料的实际重量却与显示值或设定值存在较大差异的状况,这表明计量系统存在配料不准的故障,这时首先要检查是否有异物把秤斗卡住,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秤斗不能正常活动,以上故障排除后需要进行重新校秤。

当称重显示读数与配料设定值出现较大偏差时,首先需要重点查看某些参数的设置是否准确,例如超差延迟时间等,如果参数设置超出了合理范围,则需要根据出场值进行修改和重新设定。其次,还要检查物料值的设定是否过小,因为有的配料机计量装置的准确性会受到物料值设定大小的影响,当设定值太小时,配料的准确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再次,要查看储料仓储量的稳定情况,是否存在时多时少的情况;要检查配料的料质是否均匀,如石子与沙子的粒径、含水量是否出现了较大变化等。

当配料机出现配料不停的故障时,可能是由于料斗被卡住而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加料过程中传感器不受力或者传感器的线路等故障导致的,检修人员应当对其进行逐一检查,尽快排除故障恢复配料机的正常运转。

3 计量系统电子秤零点异常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当电子秤出现零点异常时,原因通常会来自于两方面,一是计量系统的传感器没有进行温度补偿处理,使得传感器的灵敏度和零点随着温度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引起了电子秤的零点异常故障;二是计量系统的传感器因为超载严重,引起了弹性体的塑性变形,导致传感器的硬性损坏。例如,在某搅拌站,一台骨料秤在工作时间不久之后就出现了零点变大的现象,经过现场测量和判断之后,未能准确找到系统故障。然后再对传感器进行仔细观察后发现,其中一只传感器与秤体连接的铁链存在较明显的撞击痕迹,由此可以断定是由于传感器过载严重引起的;同时,在对其他传感器的零点输出状况进行分别测量后发现,该传感器的零点输出明显大于其他传感器,这时维修人员只要将存在故障的传感器进行更换就可对故障进行排除。

4 计量系统控制仪表故障分析与处理

在对控制仪表的故障进行分析与处理时,应当首先查看连接线路和传感器是否存在故障,在确定二者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先用一个新的控制仪表代替可能存在问题的控制仪表,如果更换后发现计量系统恢复正常工作,则表明原控制仪表已经损坏,这时检修人员在更换新的控制仪表后,再对相关参数进行设置和校准即可。

此外,当新仪表代替原仪表仍旧不能确定控制仪表的故障时,要对控制仪表的电源情况进行检查。例如,在对某一搅拌站进行调试和安装时发现,外加剂和水秤都不能正常标定,在水秤控制仪和外加剂秤控制仪表示值都稳定的情况下,水秤控制仪加载反应非常慢,外加剂秤控制仪则对加载没有反应。检修人员在初步断定连接线路和传感器工作正常后,认为计量系统的控制仪表可能存在故障,但是考虑到两个电子秤同时出现故障的概率非常小,因此先对电源问题进行检查,发现故障是由于电源不够稳定引起的,当检修人员在更换稳压电源后,计量系统以及控制仪表恢复正常。

5 计量系统传感器故障分析与处理

计量器传感器的故障主要表现在传感器在输入和输出上电阻发生的变化。计量系统正常的传感器,其输入电阻为400Ω±10Ω,输出电阻为350Ω±3Ω。某施工现场一座搅拌站,在工作时出现显示器数字显示不稳定、漂移大的现象,有时甚至会显示很大的数值,而当称量斗中物料较多时又相对正常。经过初步检修,并未发现周围剧烈振动、接头脱落、接线失误、卡滞等问题,因此决定对传感器进行重点检查。

该计量系统的传感器有 根线,其中绿、黄 根为信号线,连接传感器输出端; 根为屏蔽线,红、蓝 根为电源激励线,分别连接传感器输入端。经测定后发现传感器的阻值处于偏大且不稳定的状态,因此确定计量装置的传感器存在故障,检修人员只需更换传感器即可排除故障。

6 结语

综上所述,计量系统的故障是搅拌站在运行过程中的多发故障、易发故障,为保证搅拌站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而不影响施工进度,搅拌站的管理者要对操作人员进行严格的管理和培训,在不断提高工作人员分析故障、处理故障能力的基础上,严格要求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并遵守相关操作规范。同时,要认真落实搅拌站的维修与保养计划,降低计量系统设备故障发生的可能性,对计量系统故障的发生实行预防控制,促进搅拌站工作效率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焦普钢,混凝土搅拌站计量精度调整与控制[J].工程机械与维修,2010(10):148-149.

[2]王小兵、杨尚金、王曙,浅谈搅拌站计量系统误差[J].筑路机械与施工机械化,2011,28(4):7-9.

[3]张素兰,搅拌站配料计量系统常见故障与排除[J].交通标准化,2009(13):26-27.

[4]耿书永,混凝土搅拌站计量失准的原因及排除[J].建筑机械化,2010(5):86-87.

[5]唐俊、杨辉、陈晓晴,提高搅拌站骨料计量精度的结构改进[J].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1(6):74-76.

(深圳卓禾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