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画出一个图形出来么?

楼主(2014-10-28):
不知道200系列的PLC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画出一个圆形么?怎么弄了?哪位帮忙讲讲。

楼主:
没人来,先自己顶一下,哈哈

楼主: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难啊,曾经遇到过一个高手自己写了一个库,但他不给分享。。。。。。

网友B:
200没有圆弧插补功能,可以自己编写,但难度有点大,可以采用圆弧分割法,就是假如把一个圆分割成60等份,那就是60个坐标点,让伺服自己走完这60个坐标点,就可以了,虽然不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没有圆弧插补功能,可以自己编写,但难度有点大,可...

还不是用300的PLC就有您shuo说的圆弧插补功能了?您有这方面的资料么,我没接触过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啊,曾经遇到过一个高手自己写了一个库,但他不给分...

那您后来怎么弄出来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200没有圆弧插补功...

没有啊,我也是看资料,我觉得你有三个方法,一请别人帮忙,二换一款带圆弧插补功能的PLC,日系PLC运动控制这一块比较好,价格也还适中,三菱台达都行,三自己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没有圆弧插补功能,可以自己编写,但难度有点大,可...

我听我一个同事说,他同学以前弄过用机械手直接刻出汉子,我在想是否有什么诀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

谢谢您的几条建议

网友C:
用CPU226控制X、Y轴坐标点,最多好象只能400多点,不知画出来的园是否很园,有空了,我试试再告诉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PU226控制X、Y轴坐标点,最多好象只能400多...

好的,多谢了

楼主:
怎么工控网上关于伺服的信息那么少了?

楼主:
没人来,自己顶一下,各位大侠给指导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