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与PLC问题

楼主(2014-10-28):
      DOP-A10THTD1人机与变频器或一屏多机通信时在哪里设置?报警弹出窗口怎么做?是不是跟三菱的一样做?

       人机与变频器通信时写进频率时用的是16进制还是10进制?

       我写的一台EH2的PLC程序,为什么同一个PLC上传的程序,只是保存时间不同,但查看它的占用内存大小会不一样大。步数多的点内存量少,步数少的占内存量反而多?

       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

楼主:
怎么广告就这么多?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采用485通讯的话,屏里只要设定对应通讯格式就好了,然后在编写的原件时写不同通讯地址就好。

网友B:
1、一机多屏不用设置,只要在设置通讯口时在不同的通讯口下新建不同的通讯连接即可,输入元件地址时用不同的连线名称来区分COM口连接;

2、在选项下面的报警设定中,可以设定对应的警报弹出指定的画面,再将指定画面设成子画面即可;

3、你说的到底是给定频率值还是给定频率的地址,从来没听说过频率值输入要求16进制的,各家的变频器都接受直接输入十进制值的;

4、最后一个问题牵涉到底层,没研究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