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通讯

楼主(2014-10-28):
台达ES2 PLC 通讯设置错误,如何才能恢复到出厂设置状态。

网友A:
软件的程序---清楚PLC程序和内存。。。。。。

楼主:
通讯设置错误,造成无法通讯。怎么解?

网友B:
是不是硬件出问题造成的,通讯电路可能坏掉

网友C:
D1121需要设定为1,编程软件才能连接。所以在设定通讯格式D1120时,尽量不要用双字,很容易动到D1121,然后编程线就连接不上,要连接上,需知道D1121设定成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