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控制下电机转动误差分析

楼主(2014-10-28):
新人请教一下大家:

先说一下我的目的,需要得到在不同速度误差下的速度表达式,因此需要通过调整PID参数的方式来改变速度误差的大小,并且用一个通用的数学表达式来描述这个速度误差。

例如,假设速度误差满足随机分布,千分之一的速度误差为0.001*randn(Matlab程序的表示方式),万分之一的速度误差为0.0001*randn,则速度的表达式为v=v0*(1+x*randn),x表示速度误差的比例大小。

现在我控制系统的组成是PMAC(Geo Brick LV)+直流无刷电机(applimotion)。

我设置电机转速为1800cts/ms,通过PMAC Plot Pro2软件可以得到理论速度和实际速度的曲线并导出数据,实际的转速在1794-1806cts/ms之间,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我通过对一段时间速度的分析,发现速度误差是周期性的,周期为电机转动一圈时间的1/4,一个周期内的速度误差可以用一个三角函数曲线去拟合:y=a1*sin(b1*x+c1)+a2*sin(b2*x+c2)+a3*sin(b3*x+c3)

但是,通过调整PID参数将速度误差调大(即将following error调大),经过上述同样的速度误差数据分析,发现在速度误差相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用来拟合速度误差的三角函数曲线有较大差别,也就是我不能用一个数学表达式来描述速度误差。

请问有谁研究过PMAC下电机的转动误差吗?求解答。

网友A:
分析方法不对,你要用傅立叶变换的思想进行信号的频域分析。你如果要评估速度环的话,正确的方法是测出系统开环的波特图,这样你就能得到带宽、共振点和稳定裕度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