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有带PLC功能的吗

楼主(2014-10-28):
不好意思,新人没分给各位了,,,对不往,如题,,台达有一款触摸屏背面带有PLC输入输出接线端子的是什么型号。可以直接驱动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A:
DOP-AE系列的可以,插网口模块的地方可以插DOP-EXIO模块,不过现在不知道还有卖没?B系列好像没见到。

网友B:
目前只有文本PLC一体机TP04P

网友C:
台达B系列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其他的不确定了,可以去台达官网看看

网友D:
那是台达人机控制器HMC,就是把触摸屏和PLC的功能结合到一起了,PLC输出接24V电压,可以驱动中间继电器

网友B:
HMC主要是用于与台达ASD-M的三合一运动伺服驱动器连接,做运动控制使用的,如果仅仅是希望能做一下简单逻辑控制,带几个输入输出点的话,肯定不合适,有兴趣的可以向经销商咨询一下最新的TP07P,简易触摸屏加内置PLC。

网友E:
B系列人机也有很多型号,具体请向“技术支持”咨询;这个功能一般较少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