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的接法讨论

楼主(2014-10-28):
今与同行讨论个问题

在工作中经常采用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两台电机  (不是用一备一  需两台同时转动)

但接线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  本人学疏才浅  望高手指点指点

图1的接法  两台电机电缆线均直接接入变频器输出端

图2的接法  一台电机电缆线进入另一台电机  合并后再接入变频器输出端

当变频器功率在10KW以下时  图1或图2的接法均可

但变频器功率在37KW以上时  图1的接法根本无法运行  变频器报警 过压或其它

     图2的接法却可以正常运行

怎么回事呢  想不通???

网友A:
好神奇哦!两种接法唯一不同的是两条线的干扰,两台电动机的功率参数应该完全相同吧!

网友B:
见过第一种接法的应用,没有什么报警。

网友C:
只用过第一种,第二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我有过 维修改装 帖子 就是第一种接法,变频器是 15KW 的, 到现在运行一直正常 !

网友E:
实际接线都是第二种,从另一个接解器上端并过去哈

网友E:
没接触器的,就拉二条线到变频器的输出端

楼主:
今天又试验了一次

变频器15KW  电机两台7.5KW  两种接法均可正常运行

变频器90KW  电机两台37KW  第一种接法不能用  启动直接报警直流回路过压

                                第二种接法运行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验了一次变频器15KW  电机两台7.5KW ...

 你叫那些变频器出来接母线,下面接若干个接触器的方案如何是好呢?

电机什么负载?变频器型号?电缆长度、型号?电源电压?

网友G:
我认为是变频器回路电压启动瞬间太大造成的,如果采用第二种接法,电机相当于电感,能起到电流缓冲作用。不知对否,请赐教。13363963917,贺

网友H:
不懂,持续观望ing

楼主:
变频器功率大于或等于两台电机功率之和  且两台电机同规格同型号同品牌

本次试验第一种情况  变频器7.5KW  驱动八台0.75KW输送带电机   两种接法均可

第二种情况  变频器90KW  驱动两台37KW真空泵  只能用第二种接法

变频器为丹佛斯FC301

网友F:
你的电源变压器为中心点接地系统?

变频器报过压也可能是电缆或电机有接地现象(特别是一开机就报,坛上有个帖子讨论,我也实际遇到过,但一直没有找到此现象的原因)。

2电机离变频器的距离,估计你M2电机电缆有接地现象。

电缆型号?

也可能是2条电缆距离太长。可适当降低变频器载频。

总之,不是方案的问题,而一定是其它原因造成。

楼主:
应该是方案的问题  因为厂里此类应用较多  有四五处  但这是一种通病

1电缆线不存在接地  难道每条电缆线都有故障

2电源变压器为零地共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方案的问题  因为厂里此类应用较多  有四五处 ...

 各段电缆长度及型号?

楼主:
电缆线配用不存在违规

0.75KW电机配用3*1.5+1

37KW配用3*16+1  长度都在10米以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缆线配用不存在违规  0.75KW电机配用3*1.5...

 这个案例太有研究价值了。

变频器载波频率?除了报过压,还报过什么故障?

你确定多个变频器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你们怎么想到串接的方案?

顶贴,大家都来看看是何情况。

网友I:
        首先我觉得功率大的电动机的接法是三角形接法,功率小的接法是Y接法,这两个接法的不同,并联使用的时候阻抗会有变化。图一的两根电缆之间距离多少?这个距离可能会产生分布电容,启动后分布电容的电压回馈到直流母线上去了。然后报直流母线过电压。而图二接法,不会产生分布电容。

网友A:
此贴很有价值,典型的争论焦点贴!!持续关注中..................

网友J:
电机学角度分析:10KW以下属于小功率星形接法,37KW属于大功率,三角形接法。案例一,属于并联接法,运行中三相参数均衡;案例2电机三角形接法,电机属于串联,启动时运行不均匀,相位偏移,也就短路,所以报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电机学角度分析:10KW以下属于小功率星形接法,37K...

 胡说八道。

电机绕组是什么接法对变频器而言都一样,没有区别。

并且Y系列电机,4kW 才是接法的分段线,不是10kW。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首先我觉得功率大的电动机的接法是三角形...

 电机没有变化,负载没有变化,变频器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有多一根电缆,但楼主说电缆不过10来米。所以我觉得原因与电缆关系非常密切,也与变频器过压检测电路关系密切。

变频器过压,我遇到过一次,西门子MM430变频器输出电缆接地,然后启动就报过压,并且看到照明灯的确闪了一下。但不解,无论如何接地,变频器直流总线不应该提升电压,一般估计在760V报过压,这个电压换算到三相输入端电压会超过500V。由于直流总线电容的滤波作用,这个电压提升需要相当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我严重怀疑是变频器直流电压检测回路误检测导致的,实际总线并没有过压。

不知道大家在国产变频器中有没有遇到,在变压器中心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变频器输出接地导致报直流过压的故障案例。

国产变频器直流总线电压检测喜欢用开关变压器的负半周来做(与关断时间成正比,与电压成正比),所以我估计一般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欧系变频器不知道直流电压检测机制。

请大家关注此贴。真的很有工程意义。

网友K:
图一的时候,2台电机运行起来,转向是一致的吗?

网友L:
希望楼主一定要把最后试验的结果写出来,不然像我这种菜鸟不知道哪种方案是正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

 欧系的直流电压--取自直流母线,然后通过电阻分压然后通过开关电源,然后给主控板供电,同时也是直流电压检测。ABB的是这样的,拆过多种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电机学角度分析:10KW以下属于小功率星形接法,37K...

网友N:
实际工作中,在电缆上窜电感解决过类似的问题。电机是感性负载,而电缆是容性负载,在一定的频率下会产生LC震荡,震荡的后果就是高电压。换接法无非就是躲开回路的震荡频率。

网友O:
本人用过蓝海花藤55KW拖两台22KW的变频电机,是变频器出来分两路分别接到电机上!没任何问题!,我显示一台一台确定电机方向接线顺序,最后在把两路都接变频器上,无任何问题!亲注意2台电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P:
此贴很有价值,典型的争论焦点贴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

1 使用之初为小功率  采用的接法如图1

2 后来使用大功率时采用图1的接法时  频繁报警  不得已向丹佛斯售后咨询  在丹佛斯售后服务的建议下采用了图2的接法  恢复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实际工作中,在电缆上窜电感解决过类似的问题。电机是感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实际工作中,在电缆上窜电感解决过类似的问题。电机是感性...

 电缆是容性负载,倒是第一次听说。只是听说电缆之间会产生分布电容。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实际工作中,在电缆上窜电感解决过类似的问题。电机是感性负载,而电缆是容性负载,在一定的频率下会产生LC震荡,震荡的后果就是高电压。换接法无非就是躲开回路的震荡频率。

真理被你给掌握了啊!

网友R:
谐波导致的电压叠加,也可能是并列的电机电缆分布电容互相作用,导致电压突变。

网友S:
有个问题是,你方法二是怎么接的。

假如有1 2 两个电机,他们的接线柱A1 B1 C1 X1 Y1 Z1 A2 B2 C2 X2 Y2 Z2

你这个串联是怎么样串联的?1,2号电机Y接法(XYZ短接),然后A1 B1 C1接到A2 B2 C2,然后接到变频器输出?这样的话,你方法1和方法2接线是一样的。不信你划一下电路图就是了。

还有种接法,1号电机的XYZ短接。A1,B1,C1接到X2,Y2,Z2,然后A2,B2,C2出来接变频器输出。

你用哪种方法?

10M以内的线路不用考虑什么对地电容,什么谐波,谐振都不用考虑。你用变频器,启动电流大小也不用考虑。

网友T:
我最多是一拖6

网友U:
好神奇的 电路 仔细看后 也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V:
只是见过第一种接法,都是小功率啊

网友W:
你试验的两种方法都是同一KW的变频器吗,你换一个大一点的变频器再试试呢。。

网友X:
在变频器输出各自接一个电抗器 看看 我记得标准接法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Y:
确实,楼主提出了一个平时并不关注的问题.有机会我也要亲手实践,不知是不是与电机带载有关,2电机空载也报警吗?

网友Z:
见过第一种接法,在一些高速电机的应用上很多

网友AA:
两种都见过,但是都是小功率的电机。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电缆长度和2个电机的参数。另外就是如楼上说的LC振荡。

网友AB:
呵呵,有意思。第一方案的电缆是2*16平方=74kw,第二方案是1*16平方=74kw,不知道有没有关系,第二方案在启动时16平方的线要过多大的电流呀(m1到变频器那段)。我怀疑也是干扰的问题。(菜鸟的想法,不对之处,敬请原谅,呵呵)

网友AC:
FC301,楼主是不是用了VVC Plus控制方式?改成VF控制试试,理论上这两种接法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D:
好贴,值得探讨。一般都用的是15kw左右。

网友AE:
1996年在化纤工厂见过这类使用,1拖8,小功率( < 7.5 KW ),启动需要错开。

早先的纺丝机应该都是这样配置的,那个时候变频器贵。

网友AF:
引用 网友A:
好神奇哦!两种接法唯一不同的是两条线的干扰,两台电动机...

网友AG: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变频器的接线方式导致的报警,但是找了很多原因,也未能确定什么原因是主要导致此问题的发生,我用过10多种变频器,当时出现此问题的时候,我换了种变频器就好了。就楼主这个问题来看,如果用电气线路图来看着两种接法,确实差不多,但是从拖动线路的走向来看,区别也就是在负载状态发生了不同,有些变频器检测运行就是会坑爹的。因为我也不是生产变频器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报警的。。。。

网友AH:
这里摘抄自CT驱动器的技术资料:

   由于电机电缆阻抗所产生的高电压变动以及电机绕组的分布性质,PWM 输出电压对电机的匝间绝缘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拥有性能良好的绝缘系统的标准电机,且该电机在高达500V 交流电输入下仍然保持正常工作,无需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

    对于多电机,应采取第4.8.3 节多电机所述的预防措施对于其他情况,建议使用带有变频电机。生产商已为该类电机设计了强化绝缘系统,以备频繁快速脉冲电压工作需要。

若使用带有变频电机并不可行,应使用输出端扼流圈(电感器)。

    建议使用简单的铁芯线圈,阻抗为2%。对实际阻抗值并无严格要求。该电感器与电机电缆的电容一道可延长电机终端电压的升高时间,并可防止过量的电应力。

 4.8.3 多电机

     开环

    若驱动器控制多部电机,应选用固定 V/F 模式的一种 (Pr 5.14 = Fd 或SrE)。如图4-16 及 图4-17 所示连接电机。表4-7、4-8、 4-9及 4-10中最大电缆长度指驱动器至每部电机的电缆长度总和。

    因驱动器无法单独保护各台电机,建议各电机以保护继电器相连。采用星型连接时,即使电缆长度没有超过最大限度,亦须安装正弦滤波器或输出电感器,如图4-17 所示。电感器容量请咨询驱动器供应商。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网友AI(2015-01-25):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  欧系的直流电压--取自直流母线,然后通过电阻分压然后通过开关电源,然后给主控板供电,同时也是直流电压检测。ABB的是这样的,拆过多种的

国产的和日系都是如此,修的变频器多了看到的都是如此

网友AJ:
很有意义,记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AF:
公用一根电源,这样距离短,按照变频器线路长度要求,第一种接法,线路过长点,当然看距离了。

网友AK(2015-04-22):
真心谢谢楼主分享!好好学习好好向上

网友AL(2015-07-15):
太好了,学习学习!要是再有说的具体点的更好了。

网友AM(2016-01-08):
菜鸟表示不懂,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