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如何使用

楼主(2014-10-28):
威纶触摸屏如何下载?

网友A:
运行EASYMANGER会出现界面选择下载或HMI-PC

网友B:
看看硬件手册。

网友C:
到官网下载操作手册。

网友D:
从哪购买的就给他打电话要个编程软件和使用手册(一定要对准型号是什么系列的,比如说是IE系列的或是EMT系列的或是XE系列的等等)一般就用些简单的指令元件随着你学习的加深,在用些宏指令什么的。有一点需要强调的事 不要全信购买厂家的技术支持,只能微信。最好是去威纶通官网下载你需要的型号软件。纯属个人意见。。。。。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E:
您是指程序如何从电脑下载到触摸屏吗?那要根据你触摸屏的型号,下载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可以告知下i的HMI型号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咨询4008362000的技术热线得到支持。

网友F:
用U盘下载挺方便的